[硬件] 请问ssd的寿命值是按照写入除以tbw值算的还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2-06-06):
(图片)

网友:
这个 厂家自己定的 没啥固定标准  比如凯侠 1T版本的RC20 每写入1T就降百分之一 我用的致钛005 写入好几T了 还是百分百

网友:
按照操作闪存的写入计算。

网友:
按厂家给的最大写入量来算,也就是PE次数。现在原厂的颗粒一般写到固态寿命0还能在继续用个几百pe问题不大。现在一般颗粒还好主控挂,垃圾颗粒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