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dps-460eb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22-06-06):
一个惠普服务器电源dps-460EB,短接1,4针脚后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然后风扇开始全速运行,量了一下输出电压持续降低,降到剩0.3v,还在非常缓慢的降。几个月前试了是好的,就放起来了。今天拿出来就变这样了,求大佬解惑。

网友A:
为什么都喜欢服务器拆机电源?真的差这几个钱?
反正,从第二台自己装的电脑开始就用X眼仔的电源!
电源相当于系统的发动机,一定要选好的啊!玩票、学习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喜欢服务器拆机电源?真的差这几个钱?
反正,从第二台自己装的电脑开始就用X眼仔的电源!
电源相 ...

不是啊,我也没说用在电脑上啊,机房淘汰下来的,根本就不要钱啊。把几个12v的设备换成这一个电源,少插几个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喜欢服务器拆机电源?真的差这几个钱?
反正,从第二台自己装的电脑开始就用X眼仔的电源!
电源相 ...

就当12V电源用。我给门头灯箱用,已半年了,负载100W风扇声音很小,手摸无温度

网友:
大公司就是讲究,设备到年限就换。

网友:
这货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可惜了,不会是电容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不会是电容坏了吧

不懂啊太复杂了

网友:
这种服务器设备好,里面好多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