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苏泊尔电压力锅主板上这颗电阻值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2-06-06):
苏泊尔电压力锅,前晚开机,然后就是面板所以灯一闪一闪,拆开看看,两电容并联,但使用一电感和一电阻并联后串接着,随便找了个电感换上,翻出以前的照片,这电阻?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A:
202啊,2k 5%的电阻,看起来是0603的

网友B:
202你猜是多少?猜对了我给你加分。

网友C:
楼主不认识阿拉伯数字?

606或909要考虑一下,你202有什么问题

网友:
2K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啊,2k 5%的电阻,看起来是0603的

202吗,我怀疑是2D2,阻值那相差1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认识阿拉伯数字?

606或909要考虑一下,你202有什么问题

这个电阻烧了,还有电感也烧了,一看觉得是202,仔细看看又像2D2,话说有没有2D2丝印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你猜是多少?猜对了我给你加分。

看看着是202,再仔细一看又觉得是2D2,话说有这电阻不2D2

楼主:
看来也就我认为是200欧的电阻,应该也都不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D:
202贴片电阻应该是2k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2吗,我怀疑是2D2,阻值那相差10倍了

2D2?是什么编码,没听说过。见过01B,01C这样的是0603 1%精度编码。。末尾是字母。没见过中间字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着是202,再仔细一看又觉得是2D2,话说有这电阻不2D2

确实没见过2D2.这个是原装电阻吗?现在烧了?如果电感也烧了,那这个电阻就不是2K哦!更换通电要小心点。跟电感并连的电阻一般不会有这么大阻值!

网友:
就是202,2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贴片电阻应该是2k欧

202是2K,2D2算的话就应该是200欧,但不知道有没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2?是什么编码,没听说过。见过01B,01C这样的是0603 1%精度编码。。末尾是字母。没见过中间字母的

...

我也是没见过,带字母的前段时间在捣鼓测温枪的时候才知道有带字母的,在软件上查2D2它又出来阻值,所以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见过2D2.这个是原装电阻吗?现在烧了?如果电感也烧了,那这个电阻就不是2K哦!更换通电要小心点。 ...

是原装电阻,我也没见过2D2的,跟电感并联着连接两个电容,感觉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阻值,所以才上来问问

楼主:
查了下,确实没发现有2D2丝印的,应该就是2K电阻

网友:
猜啥?一测便知……

网友:
好像是九阳的电饭锅板子,可以参考看一下。应该是 202

网友:
会不会是2TO2,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