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测试安全插座,买不来白炽灯泡了,有什么好的可以替代?

楼主(2022-06-06):
为防止短路,原先在回路里面串100w的灯泡,现在呢,白炽灯泡买不到质量好的,携带又容易碎。有没有好的替代产品?led灯泡可以么?

网友:
G9卤素灯珠

网友:
led灯泡不可以

网友:
只要是阻型负载就可以,比如电炉丝,碘钨灯等等。

网友:
微波炉上面的烧烤管 可不可以?

网友:
买浴霸灯275W 干上去

网友A:
用这种,我买了个86铁盒,45w和100w两个灯泡并联,每个灯泡接了个开关,这样可以串45,100,145w三种功率。

网友:
可用220V的卤素灯珠

网友:
五金店都有很好买

网友:
卤素灯这个炸起来好吓人的

网友:
25 W灯泡很好买啊!没必要用1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我买了个86铁盒,45w和100w两个灯泡并联,每个灯泡接了个开关,这样可以串45,100,145w三种功率。 ...

怎么接线,给个接线图

网友:
电阻型负载就可以

网友:
五金店就有买,装修就会用到白织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线,给个接线图

图里这个样子

网友A:
图里这个样子,功率记错了,是20+5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里这个样子,功率记错了,是20+50w

原回复中两个灯并联,145瓦怎么出来,我想不通,原来是记错了。

网友:
这个主题不错。

网友:
灯泡是冷态电阻小,热态电阻大。用的就是它自动限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