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大表盘维修 KENWOOD PR-602A

楼主(2022-06-06):
上次我不慎给健伍大表盘的直流输出端接220V交流电,击穿好多元件,要修只能换板子。。。。小黄鱼看下,有个在卖板子,186入2块30V,1块60V。到货后也没时间搞,兴趣太多,买好多,又要上班,玩不过来。现在有时间了,焊接好,通电正常,只是看到大表盘断电后,指针慢慢回归,要半分钟才归零。在电容处并联15K电阻没效果,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啊,谢谢。

网友:
我看成大脸盘子了

网友A:
检测输入,输入断开后控制三极管导通接个灯泡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输入,输入断开后控制三极管导通接个灯泡放电

哪个,

网友:
这一排的水泥电阻很是显眼。

网友:
要给大电容放电,只能检测整流桥前面了,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小电容,然后驱动光耦,光耦输出拉低三极管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