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2个多月才到的电池内阻仪 peacefair BVIR meter

楼主(2022-06-06):
淘宝上看到这个内阻仪,活动价99元,到手94元。3月底拍的,因疫情,前天才收到。这东西用得不多,买个便宜点的玩玩,
测试比较方便,功能单一,精度为1%。量程0~999毫欧。平时测一下手上的电池,够用。

壳子做工还可以,内置锂电池,type-c充电口。
带背光。四线检测。

内部线路板

正极触点,内外2极

负极

测一下,富士2100的内阻,有4~5年,充电次数不多。
液晶屏不错,显示很清晰。

一至性不错

这个可能是山寨索尼,内阻大。

索尼轻量电池

电压测量比较准
加一张背光图

网友A:
淘宝买几个毫欧电阻,看看内阻仪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几个毫欧电阻,看看内阻仪准不准

在买,还没到。

网友:
pcb做工不错,准确度应该还可以

网友:
现在什么价格,来个链接呗

网友B:
拆解图没看出移动的那部分是摩擦接触的还是线连接的,线连接的不管准不准至少能对比,缺点就是不能测试电池片的

网友C:
可以测量的种类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解图没看出移动的那部分是摩擦接触的还是线连接的,线连接的不管准不准至少能对比,缺点就是不能测试电池 ...

是线连接的。只能测平头18650以下的圆柱电池,应该可以另外接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量的种类范围

18650以下的都可以,电压9.99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解图没看出移动的那部分是摩擦接触的还是线连接的,线连接的不管准不准至少能对比,缺点就是不能测试电池 ...

四线制,设置滑动接触比线连接麻烦

网友:
这个不错啊,而且便宜啊,我上次买了将近200呢,虽然量程高点。这个再改个插座接个开尔文夹或者4线测量针就和普通的一样了

网友:
看内部做工还可以,电压准了,内阻应该差不到哪里去,90多也能接受。

网友:
99大洋,还不错,小巧灵珑。

网友:
做个假电池体,正负极引出线夹,应该可以测试软包电池吧。

网友D:
发个链接,买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链接,买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7ndlpchfdbc
要经常看看,会有40的优惠券。没券价格有点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几个毫欧电阻,看看内阻仪准不准

电池内阻仪不像毫欧计,没有接入电池(产生信号电压),怕是不会启动测量内阻功能的哟。

譬如我的Lii-500充电器,也能测量电阻内阻(当然不知其原理)。但是直接用电阻接到两端,测试仪不会启动测量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内阻仪不像毫欧计,没有接入电池(产生信号电压),怕是不会启动测量内阻功能的哟。

譬如我的Lii-50 ...

有可能是不可以测电阻,等有毫欧电阻,试试

网友:
我是电池内阻测试仪生产厂家,该测试仪精度1.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