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控制板咨询

楼主(2022-06-06):
图中标识的上面cm79丝印的是什么原件,测量不到二极管数值!

网友:
测不到有可能是坏了,没搜到资料,只能推断是一个1000V的二极管

网友:
写了D7肯定二极管啊,丝印看仔细点,再去淘宝上找找,偶尔能找到,按这个丝印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你看错了

网友:
写着D7应该是二极管,如果正反无穷大就是开路了,正反都导通就是击穿短路了,跑一下线路应该知道用途。

网友:
大电流二极管,应该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