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雷柏无线键盘

楼主(2022-06-06):
买了好久的无线键盘套装没怎么用一直吃灰中,最近拿出来用一下发现有两列键不能用了,拆开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痕迹,触点擦拭过还不行,看来要打开键盘膜量一下了

网友:
1800套件里的?

网友A:
这种薄膜线路板很容易氧化断线,普通水就能氧化断线。

网友:
正在用同款键鼠  还有一个配套鼠标的

网友:
09年买的1800正常使用中,就是配套鼠标微动开关换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薄膜线路板很容易氧化断线,普通水就能氧化断线。

我就有个,断线了

网友:
微软的无线键盘,也断线了。

网友:
不错啊,便宜,希望耐用

网友:
我也有一套,本来想放电视上用的,但是电视太弱智居然只支持上下左右,不支持数字字母。现在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这个键盘很省电。

网友:
1800键鼠套装?同款键盘,早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这个类似的蓝牙的键盘,不能连接蓝牙了,拆开热风枪吹吹就彻底拜拜了,最后发现电脑蓝牙驱动丢失了。白白丢失个键盘

网友:
风干后,,,好了吗,,,,,,。。。。

网友:
居然又是牛屎芯片了。

网友:
这感觉好像没什么改装价值了。

网友:
这种薄膜键盘同样毛病几个了,没修好过

网友:
我原来就用的这个键盘。现在换便宜的机械键盘的了。感觉比普通键盘好用些。

网友:
这个一套早送人了 剩下一套罗技的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