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48V电动车充电器,散热风扇也省却了.

楼主(2022-06-06):
拆个48V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感觉比我拆过的几个还好点,至少散热片够大,有压敏电阻,用的普通保险丝,我拆的几个连保险丝都是用功率电阻代替的,散热片就更别说了

网友:
还不错,设计的就是静音版

网友:
可以宣传为无声充电器

网友:
中规中矩的充电器,MOS散热板面板大。初级有保险丝及NTC。但没有抗EMI电路。我有一个西普尔1.8A输出的无风扇静音版。这个是2.5A输出的,挺不错。不过可以看看输出电流是否达标。尽管楼主铜箔面放大再放大,可以看出是3842方案,但还是看不出次级的2块IC的型号。总的来说,质量不错,到现在也没看出过热变色的地方。时间宽裕的话,该充电器其实尤其适用于用来充48V30Ah左右的电瓶。电流小一点儿,电瓶发热少,电解液中的水分蒸发少,有利于延长电瓶寿命。

网友:
功率不大的不用风扇也是可以的

网友:
没问题,散热不一定只风扇

网友:
没看到散热孔,大概是防雨设计吧

网友:
没有风扇不会产生噪音

网友:
这个充电器能不能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电路板上的电阻空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南京风格的充电器,无风扇,100W?

网友:
可能厂家已经做过测试了,自身的散热器已经足够工作需要

网友:
连外壳都只用了一颗螺丝钉,要不是省,要不就是质量过硬有自信

网友:
不烧大师拍得很清楚很详细

网友:
江禾充电器还可以的。本身功率低,发热低。

网友:
没有风扇的设计很少见。

网友:
没有风扇的设计用料足,在10年前的48v充电器基本都不带风扇。

网友(2022-07-11):
还带单片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