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料很足!但是却没有充满指示灯?

楼主(2022-06-06):
这充电器比我旧的充电器重了一倍,可能是因为灌胶的缘故吧。
但是新充电器却没有充满指示,请问怎么增加充满指示灯呢?

网友A:
灌胶了就别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胶了就别折腾了吧

在48V端加个电流表行不行,看它有没有工作电流就知道有没有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48V端加个电流表行不行,看它有没有工作电流就知道有没有充满?

那直接估算充电时间用个定时插座不是更简单?

网友:
标贴上写着是开关电源,故无充满指示灯。需加相应的电路才行。最简单的做法输出加一电压电流表。

网友B:
英文名:交流电源适配器
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网友:
图片太少了,一个指示灯都没有吗?

网友:
没有指示灯,说明他就不是个充电器

网友:
开关电源不会有指示灯的,严格说不能当充电器

网友:
这是电源,没有充电器的功能,我这有充电器咱俩换吧

网友:
有胶就不好改了。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还可试试,否则看不清电路走向,真不好改

网友:
用料真的很足

网友C:
这东西不错能改造成充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名:交流电源适配器
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直译"开关电源供电器"

网友:
这电源不合适用作充电器,因没有恒流功能,很容易充坏电池和自身。

网友:
这应该是个电源,不是充电器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啊,兄弟

网友:
网上现成的图纸,自己动手加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错能改造成充锂电池

大师,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