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SG废品级降级片果然名不虚传

楼主(2022-06-06):
今天拿2片PFB68贴了个64GB的U盘
主控为IS917,颗粒为PFB68(MT29F256G08CBCBB),L06B制程的MLC,SG级
先不说了,直接上图

原厂坏块总计302,一片180,一片122
这种坏块量对于现在的TLC(尤其是东芝的)已经算少了,但这可是L06B,302坏块,只能开出55GB。
正常应该59GB,如果开出预留空间可以达到65GB左右,然后我这个只有55.。。
速度写56读117,对于我这种日常用1179和渣士顿3S主控的人来讲已经是特别高速了,接下来再用几天测试稳定性吧

网友:
闪存大概率是挑剩的三手货。正常情况,一手拆下的PFB68坏块普遍不高于50个。这个闪存不适合做U盘长期存数据。

网友:
又不差那几个G,我连32G的U盘都没存满过

网友:
固态本来就不适合当冷库,最适合当系统 盘。

网友A:
L06B是MLC的垫底。

网友:
l06不就是工作在mlc模式下的tlc么,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是MLC的垫底。

确实,L06B寿命本来就不算太高
不过垫底的应该是东芝19NM,寿命低还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L06B寿命本来就不算太高
不过垫底的应该是东芝19NM,寿命低还漏电

不是15nm的东芝漏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5nm的东芝漏电吗

19nm也不行,我有一个6D2J的渣士顿,写入量大概3T多,现在把盘存满后隔几天再读就读不出来了,换主控之后还是一样,量产时坏块已经涨到350+了(原厂坏块5)。寿命大概400PE吧(有可能是主控算法太垃圾,主控是个磨掉标的SG1580)

网友C:
好货去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货去哪里买?

好问题
现在东芝的盘都开始用降级片(比如双贴9T24当8T24用,只开了64GB),闪迪盘也有降级的(我京东旗舰店买的盘是RM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19nm也不行,我有一个6D2J的渣士顿,写入量大概3T多,现在把盘存满后隔几天再读就读不出来了,换主控之后 ...

金士顿的颗粒体质不行吧,以前用的浦科特M6s,东芝A19的颗粒,放老长时间数据都是完整的,反倒是自己手里几个海力士和东芝晶圆的金士顿盘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的颗粒体质不行吧,以前用的浦科特M6s,东芝A19的颗粒,放老长时间数据都是完整的,反倒是自己手里 ...

11年的盘,东芝正片,不是金士顿自封或群联降级
也有可能正好这给盘体质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L06B寿命本来就不算太高
不过垫底的应该是东芝19NM,寿命低还漏电

漏电王不是HY20 16 13三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漏电王不是HY20 16 13三代吗

HYNIX20 16 14

网友F:
做过几K量的PFF29 -SG,46测试架下5bit RDT坏块数基本都是个位数,是过手中按坏块数评判体质最好的L06B。

ps:也是个体速度最慢的L06B。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几K量的PFF29 -SG,46测试架下5bit RDT坏块数基本都是个位数,是过手中按坏块数评判体质最好的L06B。{: ...

有些是降速度,有些是降容量
反正AR以下的片子SpecTek都不给保障的

网友(2023-05-30):
大神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我也有一个一样芯片,贴在917上一直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L06B寿命本来就不算太高
不过垫底的应该是东芝19NM,寿命低还漏电

你让东芝15nm往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