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电视开机一直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06):
反复重启电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源问题或保护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加一下这个QQ
http://1649804934.qzone.qq.com
用音乐来阐述忧伤♀ [http://1649804934.qzone.qq.com]
https://user.qzone.qq.com/1649804934

网友:
我不会算,估计电源或程序

网友(2022-08-02):
EMMC寿命已尽,需要换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