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觉得吸锡器是必须要的吗?

楼主(2022-06-06):
感觉是不是有吸锡器方便些

网友:
是的,我给电脑主板换电容,原电容取下后 ,主板过控用吸锡器一吸就通了,安放新电容很方便。

网友:
需要啊,修炼拆元器件,通孔都要用的。

网友:
备一个吧,普通的就行,我买的5块钱的都很好用,用的不多但是要用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拆换电子元件,没有吸锡器,是很痛苦的~!
楼主如果想购买一个的话,建议买你发的图片里面的第三个~!

网友:
也不是必须,但有肯定是方便很多的
拆多脚插件可以堆锡,通过孔有专用的不锈钢针,也可以用牙签

网友:
我觉得用空心通针也很好。

网友B:
三个都要买。

网友:
吸锡器方便,用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换电子元件,没有吸锡器,是很痛苦的~!
楼主如果想购买一个的话,建议买你发的图片里面的第三个~!
...

多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都要买。

多了无用

网友:
必须的啊,没必要买最贵的,买蓝色大支那个,套个硅胶管,好用的很

网友:
应该是蓝色的好用

网友:
空心针一直用不来,很不习惯,还是吸锡器好

网友:
吸锡器不会用,很久以前买过2个,一直闲置。振动那一下老是会挪位,吸不上来,干脆不用了。

网友:
有些不好的焊盘  容易吸掉

网友:
建议买那种铝管的  塑料管的久了容易卡不住还断壳子  前面嘴子那个螺纹也很容易坏

网友:
搞电子的没个吸锡器真不好拆元件

网友:
反正也不贵,买一个吧,有用。不过通孔的话,买盒空心针,比吸锡器好用。

网友:
也不贵,可以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