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科普:TF卡都有哪些主控,以及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6-06):
如题:求普及:TF卡都有哪些主控,以及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
比如什么ak、as,什么2d  3d

网友:
TF卡没有主控吧,你说的2D、3D是闪存,什么3D TLC这类的,不太懂,就知道MLC比TLC、QLC寿命长,但是贵

网友:
闪存卡的主控也没几家在搞,好点的像闪迪记得用的是自家的,点序记得也有,然后就是万能的慧荣和群联了,好多大厂像三星什么的都用的他们两家的
这主控吧,资料太少,除了能搜个官方的扒皮书之外啥都搜不出来,不知道闪存一不一样再去比性能根本比不出来东西,你说的2d和3d应该是指闪存,一般3d片子普遍比2d好点
以后问问题可以先去查查资料,写的具体详细点,这样才容易吸引到dalao回答问题

网友:
卡没有所谓的主控

网友(2022-07-26):
TF卡没有主控

网友:
想说读卡器的主控吗?

网友:
tf卡现在牛屎芯很多,早期的读卡器有的

网友A(2022-12-06):
。。tf卡有主控的 一般是群联和慧荣 闪迪近10年全部是群联的 三星最新的白卡和蓝卡还有19年新红卡是慧荣 雷克沙也开始用慧荣了 总之就是群联Phison
慧荣SMI 点序ASolid 还有就是这一波半导体国产化中涌现出来的国产主控厂家 得一微 YeeStor 衡宇芯StorArt 慧荣和群联都是老厂商 主流都就他俩 优点就是快 点序是中低端  你说的as ak都只是点序主控的名字 至于2d 3d是存储flash是平面还是立体  主控优缺点我觉得要具体型号具体分析吧 有好的主控也有不好的 主要就是4k和顺序读写 还有就是看支不支持特殊功能比如平衡磨损啊 SMART啊 防断电啊什么的 就这样

网友(2023-03-28):
TF卡是有主控的 一般是群联和慧荣 ,  TF卡厂家批发,好产品,好价格,现货大量批发,孙先生  18923783906

网友:
TF卡没有主控吧

网友(2023-08-26):
没有主控,就一张存储片

网友:
卡没有主控

网友:
TF卡和SD卡也有主控的,一般关注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有主控的 一般是群联和慧荣 闪迪近10年全部是群联的 三星最新的白卡和蓝卡还有19年新红卡是慧荣 雷 ...

有见解,谢谢科普,涨知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以后可以多来这里看一下

网友(2023-10-08):
tf卡主控一般只有厂家清楚

网友:
没见过这方面的资料,学习

网友:
TF卡哪来的主控,读卡器才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