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大佬 戴尔p2414hb显示器 开机无图像,有背光

楼主(2022-06-07):
请教大佬 戴尔p2414hb显示器,开机无图像,有背光,是驱动板坏了还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电源板坏了就没显示

网友A:
P2414通病
液晶tab短路  普通人没法修 需要压排机

网友:
进来看大神的回复。

网友:
碰上了就是倒霉,感觉是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414通病
液晶tab短路  普通人没法修 需要压排机

这种通病很吓人么!

网友:
是白屏还是黑屏,白屏的话,可能是逻辑板供电问题
拆修华硕27寸显示器白屏故障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412-1-1.html

网友:
都有背光了电源板肯定是好的

网友:
有像电源板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

网友:
看大神的诊断可能是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