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USB降压线

楼主(2022-06-07):
小区楼道门把手上拴着一个USB线,搞电子的对这些东西都很敏感是不是呀,马上解开,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是一根USB降压线,5V输入3.7V输出。很纳闷,一般都是3.7转5V,这个却是反过来,5转3.7V。孤陋寡闻了,什么东西上这样用呢?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感觉有点囧了,我怎么就没往充电方面想呢,一直以为是降压呢。

老眼昏花,不是手机来帮忙,已经看不清这小字了

没拆过,不知道从哪下手

观察

再观察

终于弄明白了

原来是插装的,先把金属部分拔出后,再拔塑料的一半,就全开了

线路板背面是光板

原件全在正面

LP4054  没看到电感,降压不用电感是吧

再观察一下卡扣的位置关系

开始以为这里是卡着的,其实是这部分插入别一个部分

那一半插入到这里,相当于插座

插头

整体样子

这头是3.7V输出

最小的两相插头

空载电压4.64V

接50欧负载

空载灯不亮,有负载红灯亮

带50欧负载电流64.4MA

电流不太稳定

减小负载电阻值,电流达到100MA

带50欧负载电压

停一会稳定在3.7V

这种线谁知道在哪用?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小孩玩具充电

网友:
小型航模,四轴,锂电池充电器,滑动变阻器不错

网友:
4054不能这样测~

网友:
这个就是给啥锂电设备充电的,
算可以了

反接会烧,也有的是三极管+431做的充电

网友:
小孩电动玩具上的充电线,我有好几个。

网友:
玩具机器人,遥控车,有3.7和7.4V的充电线

网友A:
搭车也拆一个

参数

接口

和楼主的一样也是这样u口固定的

背面光秃秃

正面

芯片

参数

各电阻参数

网友:
玩具充电用的

网友:
之前买的充电线
标称2.4V

标称3.6v

标称4.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也拆一个参数接口和楼主的一样也是这样u口固定的背面光秃秃正面芯片参数各电阻参数 ...

中文来了,紫薯紫薯紫薯紫薯紫薯紫薯布丁

网友:
给什么锂电池充电吧。。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接口不应该是统一的输出电压吗?这要不仔细看,那可要坑了

网友:
给玩具电池充电的

网友:
玩具遥控飞机的锂电池充电的,应该是充锂电池的不是3.7V输出。

网友:
4054是充电管理IC,这种线输出直接到锂电池的。也就是给玩具上的锂电充电的。

所谓的3.7V只是电池的标称电压而已。实际充电能到4.2V。

网友:
小玩具锂电池的充电线,4054

网友:
我拆开过这种线,有的是采用1117稳压芯片的,低压降,效率更高。但都不是开关电源结构

网友:
就是根充电线,锂电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