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星14 11代i3版全网首拆

楼主(2022-06-07):
咨询了客服可以自行更换内存和硬盘,不影响保修,其实网卡我也想换,这个螃蟹卡连蓝牙鼠标受usb3.0干扰太严重了,插了移动硬盘鼠标就不好用,满屏飘,因为在保,所以有码的地方都挡上了,坛友见谅,这个本有4个隐藏螺丝,很坑,还抠坏了一个卡扣,好在卡扣密集,不影响使用,等过保了自己换个背光键盘和底壳就又是一台新机

补充内容 (2022-6-12 13:24):
后续:安装2.5寸硬盘失败,接口是8针的,网上卖的线都是10针的,无解了

网友A:
两条内存槽都是空的,是拆了还是说内存板载了?如果板载了那还可以加两条内存扩充挺不错。

网友B:
有空间  可以上一块 sata硬盘     看不清楚 是否有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内存槽都是空的,是拆了还是说内存板载了?如果板载了那还可以加两条内存扩充挺不错。 ...

拆了,原来是两条4g,换了两条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  可以上一块 sata硬盘     看不清楚 是否有接口

没有接口,不知道主板上有没有,有的本是用排线连接的,但我感觉厚度不够放一个硬盘的

网友C:
有两条内存槽。购买时有一条槽的直接不选;图也太少了吧,右上角空白处是放SATA口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条内存槽。购买时有一条槽的直接不选;图也太少了吧,右上角空白处是放SATA口硬盘吗? ...

感觉那个位置应该是留给SATA硬盘的,接口是M.2左下角那个白色的。

网友:
顺便清清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  可以上一块 sata硬盘     看不清楚 是否有接口

HP的笔记本都不送硬盘支架的,想加硬盘要自已买线跟支架,不厚道 。不如DELL , 基本的配件还是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的笔记本都不送硬盘支架的,想加硬盘要自已买线跟支架,不厚道 。不如DELL , 基本的配件还是齐的 ...

我看那个外壳的厚度应该不够,也没找到接口,网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不敢动弹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接口?

网友E:
这里应该是安装机械盘排线的,我有个HP也是用排线连接的硬盘,另外你那个硬盘还要有个胶壳子,你去万能宝上肯定有,只不过原装的肯定巨贵,

网友:
是不是要用一条转换线才能接

网友:
USB供电不足非常烦人,我之前宏碁的一台3USB接口,两个以上就不行了,有时候还会影响无线网。现在换了新的宏碁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F:
也有可能是这里接硬盘排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这里接硬盘排线的

没准还真是,我准备试试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应该是安装机械盘排线的,我有个HP也是用排线连接的硬盘,另外你那个硬盘还要有个胶壳子,你去万能宝上 ...

这个应该不对,上面已经插了东西了,下面坛友圈的有可能是,那个接口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对,上面已经插了东西了,下面坛友圈的有可能是,那个接口是空的 ...

那估计就是15楼提到的了,看看吧,有这样的排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准还真是,我准备试试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6ef8698cJOoGg3&id=644 ...

呵!我的也是HP的,我加的就是这个,你可到咸鱼买原装的,我的电脑老点,能买到原装的,淘宝的这个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我的也是HP的,我加的就是这个,你可到咸鱼买原装的,我的电脑老点,能买到原装的,淘宝的这个不好固 ...

关键我这个没有原装的啊,我这个型号没有带机械硬盘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