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视机遥控器维修

楼主(2022-06-07):
        这两天电视机遥控器有个按键要用很大的力气按才行,而且感觉灵敏度还不好了,换了电池也一样,现在用的是网上买的,也用了两年多了。于是想起原装那个遥控器一直放在那没扔,突然心血来潮想翻出来拆开看看。心动不如行动。
         翻了好久没找着,最后是儿子帮我找出来的

开工

       拆开目测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二极管,二极管是正常的。
       装上电池试一下,测量了电池电压,才0.8v左右,按按键的时候不小心摸到一个按键有点烫,仔细又摸了一遍,发现k14k19按键很烫,其他的都正常,翻过电路板过来看,两个按键之间只有两个贴片电容,电路我是看不懂,但是上面没什么元件,拿万用表挨个测量,发现有4个贴片电容是短路的,包含烫手按键背面两个,于是怀疑是烫手按键背面的两个电容有问题,找来电烙铁拆下一个电容,装上电池试器,等待一下,问题依旧,再拆下另一个电容,装上电池再试,发热现象没有了,一按按键,居然可以用了,把第一个拆下来的电容又装回去,发现少了这两个电容遥控器也可以使用,为了稳定性(自我感觉)在一块旧板上找了一个相同大小但是颜色不一样的电容替换坏了的那颗。这样原装遥控器就又上岗了。焊接的两颗电容太丑了,赶紧装盖子

至此,大功告成!

网友A:
电容颜色不一样

网友B:
牛人,全靠摸

网友C:
多放助焊剂就不丑了

网友:
有时笨办法也能解决大问题。实际上这是有经验。

网友D:
网上买的有问题了,修好原厂的拿来用~~

网友E:
贴片电容故障率超高

网友:
一个贴片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两个液晶电视遥控器也出了问题一个电池盖卡不住了另一个中间确认键质量不好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颜色不一样

是呀,家里找不到相同颜色的了。这里不要电容遥控器也能用,所以顺便装个上去图个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全靠摸

这低电压小电流还行啊,但凡电流再大一点,一摸一个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放助焊剂就不丑了

还有就是得多焊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的有问题了,修好原厂的拿来用~~

这是想明白了,还是原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电容故障率超高

是呀,以前老观念,总是觉得二极管容易坏,其实电容也也经摔,我电动车充电器从1.5米高摔到地上,第二天充电一插上就炸了,我估计跟摔那一下有很大关系。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原装耐用多了,修好是最好的。网上货能用不长久

网友:
修好后成就感油然而生。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上枪吗,还在用老式的手摸

网友:
多放助焊剂就会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