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不用电的--琴弦

楼主(2022-06-07):
孩子的小提琴弦该换了。昨晚换了后,今早仔细看了看,不明所以。听说这玩意顶级的是用羊肠子,外加银丝缠绕而成,当然,我拆的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万用表不错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不是现成的绕线电阻吗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结构的东西。

网友:
非常不错,可以按长度算电阻了

网友A:
用火烧烧看电阻变化大不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XX 你批改的作业吗?

网友C:
没有拆的图片,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XX 你批改的作业吗?

孩子的英语练习,连线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拆的图片,差评

太细啦。笨手笨爪子的,伸展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烧烧看电阻变化大不

这个里面据说是尼龙的心,外面裹了一层金属丝。说是银丝。

网友:
众仪的万用表,有一个100多的

网友:
原来琴弦结构挺复杂,有利于摩擦共振发声。

网友:
乐器也费钱哈哈

网友:
过去没学过乐器不知道琴弦的结构学习了

网友:
来看万用表的

网友:
这弦不便宜吧?学小提琴可是比较烧钱

网友:
就注意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据说是尼龙的心,外面裹了一层金属丝。说是银丝。

估计这个不是银吧,电阻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