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先锋Pieneer的DJ打碟机CDJ-350

楼主(2022-06-07):
        先锋的DJ打碟机CDJ-350,自身可播放光盘,U盘,还可外接各种音频输入。
        看着DJ们摇头晃脑,搓着机器的大圆盘挺爽的。今天把这个拆开给大家看看。

先来个整体外观,大圆盘占了一大部分面板面积

网友:
没见过的还以为是高级电磁炉

网友:
这就是那种能够发出噗呲啪呲的音乐的那个东西吧,不过看电视上都是两个炉头的,您 这怎么才一个炉头

网友:
好像个电磁炉哇

网友:
没有看到过的东西DJ打碟机

网友:
一般人真没有看见过

楼主:
各位老大,赏点U币鼓励一下我,给我点动力吧

网友A:
里面应该是齿轮传动到测速发电机,可能通过绕组顺序识别转向。

网友:
我以为要装碟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齿轮传动到测速发电机,可能通过绕组顺序识别转向。

也可能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
DJ收入不错,就是费耳朵....

网友B:
怎么插入CD光盘?没有光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齿轮传动到测速发电机,可能通过绕组顺序识别转向。

对,楼主应该把这个炉头的原理拆解分析一下

网友:
请高手出场普及一下原理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求科普,各部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插入CD光盘?没有光驱呀!

光盘从前方的这个地方进入,吸入式的。

网友:
乍一看像电磁炉~

网友:
这东西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