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路不工作了,这个器件是电感吗?

楼主(2022-06-07):
(图片)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会坏呀

网友:
应该是不会坏的。

网友:
电感里面就是铜线吧,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量一下通不通,不通才是坏了

网友A:
这东西坏了 外壳都会烧焦 一般都不会坏的,别拿万用表量了个通断就判断它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坏了 外壳都会烧焦 一般都不会坏的,别拿万用表量了个通断就判断它坏了 ...

没看懂你的意思,万用表测通断不是基本判断吗?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

网友:
量下阻抗不就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东东的铜线很粗的,引出脚就是线材本身,除非是线材问题,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看外形就没坏,扯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的意思,万用表测通断不是基本判断吗?

没坏的电感它用万用表测永远都是通的

网友:
这个测下通断就可以知道好坏了

网友:
为啥怀疑是这个电感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