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修HP显示器

楼主(2022-06-07):
开机菜单难按即使按得出来也是下 上轮流的跳,本能反应这不是按键坏了吗,拆开检查发现按键超薄型质量非一般,万用表量阻值几十欧按压有跳变说明 正常,阻值小系相关的滤波电容漏电所致,把旁边的小电容拆开恢复功能。又一次检漏过程。27寸适合绘图画板设计使用。

网友:
把旁边的漏电滤波小电容拆除不要是不?

网友:
这么简单就弄好了,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真好,那么大的显示器,家里房子一定非常大

网友:
真不错,还有扬声器

网友:
如果是正品,显示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凡锅仔片的按键长时间不按加上湿气氧化就会接触不良,关电容什么事?希望你看到我这条时还没拆下电容,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捡漏成功,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凡锅仔片的按键长时间不按加上湿气氧化就会接触不良,关电容什么事?希望你看到我这条 ...

这是微动开关,非锅仔片,我用的N223v有时候也有乱跳的情况。

网友:
没有看到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