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中兴f653gv9光猫

楼主(2022-06-07):
辽宁移动新装光猫,gpon.没有wifi.发热量后台57度,外壳不明显热,好奇拆了看看,不知道内存cpu都什么型号的

楼主:
500兆宽带,路由模式刷了一小时流量,还可以,改了桥接区别不大

网友A:
知道超密是啥吗 我是辽宁移动pt939g的 但网上的都不对

网友B:
没有wifi挺好的,除了装机的比较麻烦

网友C:
纯路由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超密是啥吗 我是辽宁移动pt939g的 但网上的都不对

加我微信,我告诉你整,不一定就得破解843042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wifi挺好的,除了装机的比较麻烦

光猫wifi不堪大用。改了桥接拨号,光猫路由功能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路由使用

就是光信号转换。桥接

网友D:
中兴自研芯片方案,WIFI部分没有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兴自研芯片方案,WIFI部分没有贴片。

zx298100a0是cpu吗,还有个带散热片没敢硬拆

网友E:
那个散热片真是片,很薄的铝片底下双面胶上面还粘一层黑塑料。拆开了就换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散热片真是片,很薄的铝片底下双面胶上面还粘一层黑塑料。拆开了就换个吧 ...

那个怎么拿下来,不能硬拆吧...

网友(2023-04-22):
直接当路由器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23-07-22):
挖一下,中兴被美国商务部接管后总算搞了点东西出来,而且还吊打一片低端芯片,就是在4g棒子上面都有后台,而且是隐藏的

网友(2023-11-20):
zx298100a0这个闪存是套壳镁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