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美得很!拆向日葵智能插座C1Pro并硬件改远程电脑开机

楼主(2022-06-07):
前言:手头有多年前一台深信服防火墙,里面就是一台多网口小电脑,搭载固态硬盘运行速度还不错,今天装了机械硬盘当做下载机。整体布局如下(右上角是我的成品,最后展示),D525处理器,4G内存,原来32G固态坏了,换成500G机械,装个Win7,BIOS太老了,不支持来电启动系统,所以没法用远程插座
所以现在请出今天的主角-向日葵智能插座C1Pro
控制界面如下,操作简单,倒计时、定时等基本功能都有
先来点无水酒精溜溜缝,看看能不能无损拆解
打开了,做工还是可以的
背面情况,整体电路原理如下图所示,220V经过2个二极管整流为直流,经过这个ASZCWA芯片+电感,降压至5V,一路给继电器供电,一路降压3.3V给主控供电
理论上直接给主控3.3V是可以联网的,并且可以输出控制信号,事实也是如此,1脚2脚供电,开启时3脚对地高电平
剩下就好办了,取电脑5V待机电压,转3.3V给主控供电,主控输出信号给向日葵继电器(简称继电器1)。搭配另一个继电器(简称继电器2),当电脑开机就会有12V,给到继电器2。开机线经过继电器1常开触点,经过继电器2常闭触点完成开机。(直接继电器开机也可以,但是这个电脑有个毛病,有的时候按几次开机才能开启。考虑到远程控制网络延迟,这个度hen不好掌握。这样做个连锁可以保证远程开机命令后电脑确实开机,而且开启后及时断开开机线,不然开机线长时间闭合会强制关机,相当于长按电源键,平常只要在关闭电脑前关闭远程开关即可)原理图如下
看下成品

最后还是有个注意事项,就是远程开机后要在电脑关机前关闭远程开关,不然关机后继电器2失电常闭闭合,继电器1常开闭合,就会再次触发开机。

网友A:
不如加一个延时电路,不长按开机键,给个2-3秒的短接即可。

网友B:
酒精溜缝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加一个延时电路,不长按开机键,给个2-3秒的短接即可。

这个电脑开机有的时候要按几十秒,有的时候按几次,大部分时候按一下就开,延时不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溜缝管用吗

我也是第一次用,感觉开的挺快的,可能是工艺问题

网友:
d525的,哈行吧

网友C:
公司的防火墙吗?个人没有必要搞个防火墙吧

网友:
改个软路由不错

网友D:
话说这种机器不是本来就是来电就开机的么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个方法听巧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种机器不是本来就是来电就开机的么

对,本身主板就有来电开机设置,根本不用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防火墙吗?个人没有必要搞个防火墙吧

防火墙坏了好几年,不要了,所以当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本身主板就有来电开机设置,根本不用这么复杂

没有来电开机,BIOS找了好几圈

网友(2022-09-26):
可以拍下或者告知下无线芯片型号吗?

网友(2022-11-06):
主控芯片是什么?麻烦楼主将主控芯片拍张照片发出来呗。

网友(2023-05-06):
楼主知道无线芯片型号吗?

网友:
我在单位也用的这个C1 pro,工作性质要求,虽时可能会远程工作一会,向日葵用习惯了,感觉比Teamviewer方便

网友:
软件不能设置来电开机的,主板上会有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