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500v的电蚊拍,里面都有些啥

楼主(2022-06-07):
前后共买了2个电蚊拍,因为这个1500v的电蚊拍感觉很肉。。。打蚊子的时候都不能痛快的听到啪啪啪

在某宝上搜了下电蚊拍主板,发现有3v升压到3000v的,寻思看要不要买一个然后替换掉

网友A:
基本没有倍压

电压肯定不高,楼主拿表测测

网友:
这电蚊拍这么简洁没见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有倍压

电压肯定不高,楼主拿表测测

怪不的这么肉,这拍子真是垃圾

网友:
还千伏,,,,宣传上是静音

网友B:
我去,一倍压,服了

网友:
这种很便宜吧,几块钱就包邮

网友:
换个升压板试试。

网友:
你这电蚊拍升压板真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有倍压

电压肯定不高,楼主拿表测测

坏人一个,故意的吧嘿嘿

网友:
看上去效果不好,建议换升压器模块,如果没蚊子发出响声,需要假负载电阻限压调整。

网友:
果断换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一倍压,服了

两倍压,俩个二极管,俩个电容,配合线圈1500v还是能实现的

网友:
这个配件也太少了吧

网友:
标称才1300~1600V,我记得早期的电蚊拍都能产生2500V左右的高压。

网友:
可以自已加多一级倍压整流,还有你的三极管有点小,我拆过几个都是方块状的,功率大点。

网友:
淘宝买个升压模块,质量还不错的,就可以啪啪啪了,心情舒畅

网友:
这个是最低配的电路板吧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