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八贴跳线求助

楼主(2022-06-07):
手里有两2258的240G盘,想融合成一个500G的,拆了一个贴一颗F到背面,ID乱套了。这个要怎么改跳线啊,求指导!
背面这个是新帖上去的,贴之前盘是好盘正常工作的。

楼主:
贴完后的ID分布如下图:

网友:
没焊好检查焊接,tsop不用跳线

网友:
后面应该先贴左上吧

网友:
真是人才啊

网友:
tsop不用跳ce跳线,短接上电再看,如果依旧有问题,检查焊接

楼主:
硬着头皮又焊接了一颗上去,竟然识别正常了,神奇。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着头皮又焊接了一颗上去,竟然识别正常了,神奇。感谢楼上二位!

上图片看看呗!焊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