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收了一块带wifi的充电宝板子

楼主(2022-06-07):
有研究过这块儿板子的兄弟吗?带wifi,有web管理界面,有usb共享选项,但是连接u盘没有反应!

网友A:
这就没有外界u盘的功能,usb是做充电宝用来充电的。

网友B:
右上角是网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是网口吗?

一个网口,两个USB,一个供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没有外界u盘的功能,usb是做充电宝用来充电的。

设置界面有文件共享,之前在某宝看到有人跳线能识别U盘。

网友C:
是不是u盘必须是fat32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u盘必须是fat32文件系统?

好像是因为USB接口有一条线路是断开的,需要从飞线连接一下,可惜没有保存飞线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没有外界u盘的功能,usb是做充电宝用来充电的。

管理页面有文件共享选项,之前在某宝里看到有人成功连接U盘和硬盘,因为板子上的usb有一条电路不同,可惜忘了保存飞线的图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是网口吗?

是的,带一个网口.

网友D:
这个是不是WIFI路由器(AP)+充电宝?

网友:
充电宝带wifi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WIFI路由器(AP)+充电宝?

好像就是和你描述一样的玩意儿。

网友E:
使用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感觉如何?

当做随身AP还可以,发热量有点大,如能刷固件连上USB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