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620四通道8bit国产数模转换器,兼容替代TLC5620

楼主(2022-06-07):
MS5620是瑞盟科技推出的一款具有高阻抗缓冲基准输入的四通道串行8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该DAC可以产生1倍或2倍于参考电压对地的电压输出,而且保证是单调的。由于芯片工作在3V~5V的单电源电压下,这就使它的使用变得很方便。片上嵌入的上电复位功能确保可重复的启动条件。数字控制是通过与CMOS工艺兼容的三线串行总线来实现的,易于和工业标准的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接口。11位命令字由8位数据位,2位DAC通道选择位,1位范围控制位组成。范围控制位使DAC的电压输出范围是1倍或2倍于对地的参考电压。该DAC有两级锁存 器,允许一组完整的数据写入芯片之后由LDAC控制所有的 DAC 输出同时更新。数字输入带有施密特触发器,有一定的抗噪声能力。MS5620 小尺寸封装使得模拟功能的数字控制可以应用在对空间面积要求比较苛刻的场合,可以在-40℃-85℃温度范围内工作,而且不需要外部修调。兼容替代TLC5620
主要特点:
 四通道8位电压输出
 3V~5V单电源工作
 串行接口
 高阻抗基准输入
 可编程1倍或2倍的输出范围
 同时更新灵活
 内部上电复位
 低功耗
 半缓冲输出
资料:

网友:
发官网连接比较好,这里下载pdf要M币不合算
再说,这个论坛里,你这型号TB不方便买,基本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