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Centre M600迷你主机加装第二个有线网卡并改进

楼主(2022-06-07):
手上有几台Lenovo ThinkCentre M600迷你主机,性能低下,原来配的是Celeron N3050 CPU(2C/2T/6W),我把CPU换成了Pentium J3710(4C/4T/6.5W),性能也不咋滴。好在功耗够低,之前我刷了OA2,安装了OEM Win7,用来做下载机用了一两年。

最近想玩玩软路由,于是就想到了这玩意儿,功耗令人满意,但是只有一个板载网卡,想要用只能想办法再加装一个。TB上有现成的网卡卖,利用M2无线网卡的PCIE总线,做得很漂亮。但我的想法是能自己实现的就不要买。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折腾……
构想是这样的,用一个坏的M2无线网卡引出PCIE总线,然后转接到一个标准的PCI-E网卡上。原来的硬盘支架则用来放置PCIE网卡,RJ45接头通过延长线连接到机箱后面板上。
找来一个坏的M2无线网卡,拆掉上面的屏蔽盖和零件。

安装一个双排11针的插头。这个插头的作用在于固定,因为从M2接口接过来的飞线很细,从这个转接头引出的延长线相对粗得多。PCIE用到的线路:TXP、TXN、RXP、RXN、CLK_P、CLK_N、WAKE#、PLTRST#、3V3和GND,另外一个NC脚用来做防呆用。GND针脚被特意定义在了下排中间,方便焊接到无线网卡芯片底部的热焊盘上,用于初步固定,待飞线完成后再用AB胶将转接头粘接在板子上。

用显微镜检查一下(20X)……

接口定义如下图左边,这是个很随意的定义。

然后制作一根转接线,把M2的PCIE转接到标准的PCIE X1接口,然后将网卡插到该接口上。

制作RJ45固定挡片。最初想过用厚度2mm的覆铜板来做,主要考虑到RJ45接口上的金属壳可以很方便的焊接到覆铜板上,然后在覆铜板上打固定孔。但是担心强度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普通台式机用的PCIE网卡的金属挡板也是可以上锡焊接的,还具有现成的方孔。于是裁切一下,参照机箱后面预留的COM口的螺丝位置打了两个固定孔,并攻丝。

找一个比较小巧的PCIE网卡,拆掉RJ45端口,准备从这里飞线到RJ45网口的引脚上。

在硬盘支架上打几个孔并攻丝,把硬盘支架改装为网卡支架。这样就不能安装2.5寸硬盘了,不过好在底下还有个M2的硬盘位。

把机箱上对应COM部位的泡棉去除,不然会影响到RJ45网口的安装。

安装完成。

安装效果

最后进OS测试一下,速度还算正常。

改进一:

那么大的一个网卡躺在硬盘支架上看着很不爽,而且不能使用2.5寸硬盘了,于是就有了把网卡“变小”的想法。当然,方案一中出场的网卡还是太大了,不适合。而我的目标是那一堆报废主板上的板载网卡,因为它们看起来更小,更秀色可餐。

下图中红圈的部分就是我所需要的网卡模块,上切割机切割下来。

然后就是漫长而辛苦的飞线过程。主要就是制作PCI-E接口和连接RJ45的接口。其过程实在是枯燥无味,直接看成品。

RJ45选用内部带变压器的,随手拆开一个观摩一下。

然后网卡就被安排在这个犄角旮旯了。

为此,专门做了几个工具,方便测试网卡模块。

这里有两种网卡,都是小螃蟹的,1G和2.5G。

改进二: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疏忽,我发现主板上除了M2网卡接口可以引出PCIE接口之外,还有一个接口也可以,那就是J10位置,这个接口是为了扩展I/O使用的,有个两升多机箱的版本要使用这个接口。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绕那么远去M2网卡那里引线。原来的无线网卡也得以保留。

这个插座的信号定义如下(红色的引脚就是需要使用的,33脚对地短接才能激活该接口):

但是适合这个插座的插头并不好找。

网卡最终被安排在红框的空间内,妥妥的。

以上改造仅适合娱乐消遣,将会耗用大量的时间,经济上并不划算。唯一有用的可能是J10的定义,这样会保留原本的M2无线网卡,或者再扩展出一个板载RJ45网卡?前提是后面板还有空间...

最后,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你这样子搞,很容易出现线路阻抗不一致的问题,,容易出现丢包及其他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挺厉害的,看到一堆头疼的飞线

网友:
这动手能力没谁了,佩服!

网友:
太能折腾了 动手能力也很强啊

网友:
这飞线,,,楼主牛逼

网友:
神一般的人物

网友:
改的很厉害,一堆堆接线。

网友:
我有一张小主板 上面也有个插针写着PCIE 但是我找不到定义

网友: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太牛了,怎样知道那块网卡小板接线方法的

网友:
这飞线厉害啊!

网友:
真是折腾,支持这种精神。。。

网友:
这是要干嘛呀,插个USB网卡不行吗?

网友:
飞线高手啊。

网友:
这就是diy精神

网友:
针线活做的真细致

网友:
不错,为了小。信号咋样?

网友:
硬核改装,前几天就是这个机器更新win10无法开机了,你这已经当垃圾在折腾,这个机器优点就是功耗够低,但是只有dp口也是蛋疼的很cpu怎么换的,bga干上去?刷bios是要吹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