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902E 开PF499 卡在Load FW/info 求助

楼主(2022-06-07):
2月前偶然间在鱼上碰到了个slc的颗粒板料,因为没玩过所以想收来自己贴贴玩玩,然后打开的第一瞬间就懵了,BGA100的封装,所以上海疫情开始前特意去买了903的BGA100  G2的板子,奈何贴了一个试了一下,根本不认盘,后来请教大佬,说因位制程问题,这个颗粒貌似目前902 或者902e才能支持,疫情两个月结束后,经过了好几天的闲逛闲鱼,终于在买手腕板的时候偶尔问了一下卖家是否有902的BGA100  G2的板子,然后 热心的老板从犄角旮沓翻出来几个放了很久的902/902e 果断买下

开始贴盘:拿回来检测 仔细辨认发现 还是有区别的,仔细看主控:3E

是9025M

是902E事实证明我的猜想也是正确的:
先来看902的
焊接过程省略:工具为U盘量产网下载的 设置 和 识别图如下:

这样开出来的速度确实不敢恭维

后来检查设置 原来是 DDR未开

勾选DDR 重新开卡并测速

完美。
再来看看902E的
焊接过程省略:工具同为U盘量产网下载的 设置和识别图如下:用第二个工具开卡 这个和上面的902最初情况一样 可以开出来但是 速度也是过低, 同样在902上是因为开启的DDR,那么我觉得 也可以适用于902e,但是 修改参数后,就卡在了 load fw

然后就一直卡着了
于是下午不死心的我又焊了两个 (总共八个颗粒)
焊接省略,ce正常, 其中一个和上午的一样,另一个 竟然在Erase 时就失败了 (图忘记截了) 然后 我以为是 工具的问题 结果 并不是  直接 不识别了(板子上的灯也不亮了)
目前的 状况是 :
1号 902e 开卡一直卡在 load fw 换工具依旧
2号 902e erase 失败后 无法识别
3号 902e 开卡一直卡在load fw  换工具依旧
所以 特此向各位大佬求助。
在此先提前 谢谢了!!

楼主:
再更新一下   目前的 状况是 :
1号 902e 开卡一直卡在 load fw 换工具依旧,不识别了 插上灯就闪一下
2号 902e erase 失败后 无法识别 插上灯都不闪 无任何反应
3号 902e 开卡一直卡在load fw  换工具依旧,不识别了 插上灯就闪一下

网友A:
我之前卡load是工具或者固件不合适,换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卡load是工具或者固件不合适,换个就好了

大佬 有合适的工具吗  我这都是在U盘量产网上下载的三个 3个都不行 看来要找老版本的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别的工具 这次倒是没有卡LOAD  但是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固件或参数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B:
PF499虽是异步颗粒,但一部分能开DDR。我测试用的PF479,虽然是同步颗粒,但也有DDR开不了的坏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固件或参数不合适造成的

好吧  看来我还要找找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499虽是异步颗粒,但一部分能开DDR。我测试用的PF479,虽然是同步颗粒,但也有DDR开不了的坏片。
...

大佬 我的工具貌似跟你的一样  但是我那个颗粒的坏块貌似很多    明天给你看截图  我有点怀疑是因为坏块太多的问题了

楼主:
不会是坏块的缘故吧
(ps:这个在没有勾选ddr的情况下上面图片 报错 重新插拔能格式化 容量才27g 可以说开出来了 ,但是速度还没有第一次那个 60多m的读写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是坏块的缘故吧
(ps:这个在没有勾选ddr的情况下上面图片 报错 重新插拔能格式化 容量才27g  ...

你这好多新增啊,颗粒基本。。。呵呵哒了。
ps:NW280、PF479-AF在902E上啥毛病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好多新增啊,颗粒基本。。。呵呵哒了。
ps:NW280、PF479-AF在902E上啥毛病都没。
...

哈哈哈  我基本上放弃了  坏块太多了 应该是个 快要报废的盘了  目前  扔一边了,回头有空再试试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2022-12-29):
引用 楼主:
不会是坏块的缘故吧
(ps:这个在没有勾选ddr的情况下上面图片 报错 重新插拔能格式化 容量才27g  ...

就算是256g的颗粒,坏块数也不一定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