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羽博M2蓝牙音箱,从哪里下手拆开啊!

楼主(2022-06-07):
想拆开来清清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

楼主:
手机上图片都是正的,怎么一上传都变成斜的啦!

网友:
先揭开底下胶垫看有没有螺丝,如果没有就是后面一圈缝要暴力撬

网友A:
脚下胶垫,网眼罩下,小绿毛巾,木工台锯....

网友:
有可能是一次性。

网友:
第一张四边卡扣看看,喇叭类通常前边开盖 然后固定后面螺丝

网友:
网罩加热,撬开,下面有螺丝。

网友:
现在出的小音箝、收放机拆解螺丝大都在前网罩里面

网友:
把防滑胶撕掉,看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下胶垫,网眼罩下,小绿毛巾,木工台锯....

就硬核那种拆吧,斜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