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定压喇叭,奇特造型有啥用?

楼主(2022-06-07):
看到一个微机室拆下的喇叭,拆开看看。

TOP牌子?

型号,功率,电压

大的,黑色,用手一摸,不是铁的,是再生塑料的!!!国人能恰到好处的在该省的地方省,也是一大特色。
网线中铁代铜,电机/变压器中铝代铜,这里是塑料代铁..........

变压器,估计是铝线的多。
通过近期一段时间对功放的研究获知:定压功放中的有个变压器,是低压变高压,末端是高压变低压,核心就是过程中高压传输

好奇,这是啥造型呀?有啥奇特作用吗?求科普。

网友:
那个是同轴中、低音,小的是中音喇叭

网友:
类似号筒高音喇叭的造型

网友:
定压喇叭一般用在茶楼顶棚、做背景音乐的

网友:
定压喇叭有什么效果

网友:
什么叫定压

网友:
这是双纸盆扬声器中间那个小纸盘能提升高频性能。

网友:
这个同轴应该只是个摆设吧

网友:
单位装修时我捡了10个,到现在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双纸盆扬声器,能够提升一部分高音,效果不明显

网友:
也不算太差吧

网友:
这个音质一般,质量也一般,我单位有类似形状的。

网友:
这东西拆了变压器就是一个普通喇叭吧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类似高压输电,减少线路损耗

网友:
同轴提升高音效果

网友:
正常同轴喇叭当中,这个负责高频,你这个廉价喇叭这个就是装饰。。而且你这个还专门设有独立高音?。。。

网友:
定压啦叭,还有这一说,拆了变压器,还是正常的啦叭,加个输出变压器而以。

网友:
看看评论,能学习的不少知识

网友:
定压喇叭基本就是听个响 你说它垃圾省成本吧 他还有个高音 你说他好吧有单独高音 可是他低音喇叭又那么差 这个高音毫无意义 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