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捡的曲面显示器,不会修

楼主(2022-06-07):
接电脑后,开起来是这个模样,看起来屏是完整的,并没有碎
拆开,主控板,就这么一点点

屏边板

PANDA做的,根据这个型号,淘宝能找到,也就10几块钱一条,那么会是它的毛病吗?

另外这个是怎么焊上去的,看起来象是胶粘上去的,如果买个边板回来,能直接换吗?

网友:
应该没有维修的价值了,这个看样子是是热压的

网友:
不能  需要有专用设备

网友:
看过网上视频,屏边线可以焊上线路板的。

网友:
不要折腾了,这个需要压屏机才能维修

网友:
这种应该是热压上去的

网友:
屏线不太好操作啊~

网友:
软排线需要专用设备,不好闹

网友:
就这个软排线有虚连,板子没坏

网友:
这种板和排线是热熔压上去的。没有专用工具基本做不到。

楼主:
好吧,看了换屏线的视频,我死心了。那么还有利用的价值吗?没有的话重新扔了它。

网友:
应该没救了

网友:
用手按按屏线,看有没有反应,没反应就算了,有反应再想办法。

网友A:
再想想办法,不弄好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办法,不弄好可惜了

这就是我们数码人的特点
看了视频,基本如果是屏线的问题或者是边板的问题,个人无法修,除非是主控板的问题,换个板子还行,但是看起来明显不象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
唉,这个我也不会修。。

网友:
换板子试试。

网友:
最讨厌这种热压的软排线,时间长了基本都会挂

网友:
要用专用设备压屏机,看看是线路板这头,还有救,网上有方法,如果玻璃屏那头拆板卖比卖破烂强点。

网友:
个人是不能修这种排线的,要专门的机器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