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7重摔后不开机,运存损坏引起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2-06-07):
邻居的iPhone7重摔后,说很烫手然后就自动关机,不再开机了,拿到手机一看后盖一个大凹坑,那位置刚好是CPU与运存。(话说好象看到每次发贴都是邻居,我这边就是在小区家里修,顾客基本都是邻居来的!)

拆下屏幕上电按开机键,大电流

拆下主板,底部的贴纸都不见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修过基带电源(苹果7的通病无服务故障),你修就修,干吗把屏蔽框都剪了??

检查主板侧面,明显弯曲了

再次单板上电开机看看现象,仍然大电流,此时手摸主板发再PMU位置处最热

把主板此面熏上松香烟,再上电,发现PMU区域慢慢熔化了,摔坏的,肯定不是PMU本身问题了,继续往后查

万用表逐个测试大滤波电容,当测试到PP1V8_SDRAM网络时,发现已经短路了

此网络为运存的1.8V供电

拆下CPU屏蔽盖,清洗干净CPU上盖运存

熏了点点松香烟,上电,运存左下部熔化了,运存坏的概率最大,当然也不排除CPU短路了

用4号刀片配合风枪,小心铲除CPU上盖运存,处理完后万用表测试1.8V网络已恢复正常阻值了(忘记拍图)

准备好一个好的运存植锡好,焊接,这才是难点,因为CPU底部全是黑胶,温度高时间久都可能直接爆锡短路

焊好后单板测试,开机,O啦

主板做下美容,修时散热贴被撕了的,原来主板底部的贴纸也补上,这样就好看多了

装机

测试各项功能均正常

维修完毕,END

网友:
太厉害了,这种人应该当外科医生。

网友A:
等我会吹了,我也修手机

网友:
太棒了,手机的外科医生。

网友:
高手,有技术,有经验。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好像也不难,我也会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会吹了,我也修手机

就你皮!但说的仿佛也对!

网友C:
这技术无可挑剔,维修一次收费高吗?

网友:
看修机的路过,精美。

网友D:
还好CPU没爆锡,否则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好像也不难,我也会的感觉............ ...

我劝你不要太自信,你也说了只是感觉你没瞅见楼主只换上盖没动下层吗?如果上下层都拆反而对手工要求变低,因为不用考虑下层爆锡的问题,只换上盖既要保证上层焊好,又要保证下层不会过热爆锡,对经验和手工要求还是很高的,这活儿我干都不保证100%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无可挑剔,维修一次收费高吗?

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CPU没爆锡,否则麻烦大了!

这就是难点,爆锡了就只有重做CPU了

网友:
楼主发帖解释了为何都是邻居的问题 哈哈

网友:
这要练就火眼金睛才能完成如此精细的手术

网友:
这也能修?记号。
能不能升级一下闪存?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居然还在用7,还是修过基带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