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锂电池。求教电池有点鼓包怎么从不锈钢壳里面拆出来

楼主(2022-06-07):
买了差不多4年的锂电池60V 35AH磷酸铁锂,软包大单体。充不了电,拆开看看。
电池有点鼓包,怎么从不锈钢外壳取出来。
保护板,有点简陋啊

二手拆机mos管

C406ba 512锂电保护芯片

助焊剂也没清理

网友A:
看后面的图,是一块块的组合的吧,还是要焊开,然后一块块的拿出来

估计,里面有好有坏,拿出一块,其他的就好拿了,然后一块块测试,去掉坏的

网友B:
所有电池电放干净(0电压,防止起火),直接撬。不用想着继续用,软包鼓包后期再用也是隐患

网友C:
这种软包电池妥妥的不定时茶叶蛋!

网友:
用钳子直接拔绝缘板试试,千万放完电再试。

网友:
保护板先拆了,然后一点一点拍出来,如果拍不出来那没办法了,先放电,然后切外壳或者撬吧

网友:
至少100w的大大电烙铁,吸锡器,吸锡带,应该能拆

网友:
想个万全做法吧,这很危险

网友:
软包用这样的板子当电极架挺巧妙,简单安全可靠。我是直接悬着压接,显然没有这样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包电池妥妥的不定时茶叶蛋!

磷酸铁锂相对来说还好点吧

网友:
看上去保护板都有局部损坏。

网友:
磷酸铁锂软包,换几个电池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
拆这种大单体软包电池还真的小心点好

网友:
要焊开,然后一块块的拿出来

网友:
用针扎,放气。不过别扎太深。

网友:
不是说可以用放屁打法打针吗?

网友:
这玩意就是炸弹 我拆的软包 当时从壳子里捅出来  拆了热缩跟胶带瞬间就变大了   我都怕爆照 感觉丢垃圾箱了

网友:
倒放往地面上砸就行了,小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后面的图,是一块块的组合的吧,还是要焊开,然后一块块的拿出来

估计,里面有好有坏,拿出一块,其他的 ...

这也是个思路。手上的烙铁功率不够,目前还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池电放干净(0电压,防止起火),直接撬。不用想着继续用,软包鼓包后期再用也是隐患 ...

那就没什么意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