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 48*8bit VK1623S LCD高精度液晶显示驱动芯片

楼主(2022-06-07):
——————————————————————————————————
产品型号:VK1623S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LQFP100  QFP100  DICE
产品年份:新年份

VK1623S概述:
VK1623S是一个48x8的LCD駆动器. 可软件程控使其适用于多样化的LCD应用线路,
仅用到3至4条讯号线便可控制LCD駆动器,除此之外亦可介由指令使其进入省电模式。
特色:
工作电压 : 2.4V~5.2V
内建 256KHz RC oscillator
提供 1/4 偏压 1/8 COM 周期
省电模式
48x8 LCD駆动器
内建 48x8 bit 显示内存
3-wire serial interface
软件程控
资料及指令模式
自动增加读写地址
VLCD脚位可用来调整LCD输出电压
内建电阻式偏压产生线路
8种WDT的基频选择
定时器及WDT的溢位输出
可外接 32.768KHz 石英震荡器或 256KHz 频率
两种蜂鸣器频率 (2KHz/
内建 time base generator 以及 WDT
Time base or WDT 溢位输出
-------------------------------------------------------

高性价比LCD驱动IC-标准系列推荐如下: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L (6MM*6MM)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2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
内存映射的数码管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28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7/134位  共阳驱动:7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8
VK1629 --- 通讯接口:STb/CLK/DIN/DOUT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8位   共阳驱动:816位   按键:8x4  封装QFP44
VK1629A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8位   共阳驱动:816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29B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8位   共阳驱动:814位   按键:8x2  封装SOP32
VK1629C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8位  共阳驱动:815位   按键:8x1  封装SOP32
VK1629D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8位  共阳驱动:812位   按键:8x4  封装SOP32
VK1640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16位  共阳驱动:168位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16位  共阳驱动:168位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12位  共阳驱动:128位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共阴驱动:84位   共阳驱动:48位   按键:7x4  封装SOP16/DIP16
VK1651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共阴驱动:74位   共阳驱动:47位   按键:7x1  封装SOP16/DIP16
VK1616 --- 通讯接口: 三线串行    电源电压:5V(3.05.5V)
显示模式:74位   按键:7x1  封装SOP16/DIP16
VK1668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7/134位  共阳驱动:7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4
VK6932 --- 通讯接口:STb/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1617.5/140mA  共阳驱动:168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K33 A/B/C--- 通讯接口:SCL/SDA   电源电压:5V(4.5V5.5V)   驱动点阵:128/96/64
共阴驱动:168/128/88
共阳驱动:816/812/88位按键:13x3 10x3 8x3
封装SOP20/SOP24/SOP28
VK1618 ---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 LE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MCU 数字接口、
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等电路。封装SOP18/DIP18
VK1S68C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7/11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SSOP24
VK1Q68D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7/11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QFP24
VK1S38A ---  LED驱动IC 8×8   封装SSOP24
VK1638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