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将一个5.25寸软驱改为外置USB式,求电路或方法

楼主(2022-06-07):
大家好,我想将一个5.25寸软驱改为外置USB式,求电路或方法。谢谢啦

网友:
直接买个USB转5.25的接口吧

网友:
5.25寸软驱能支持USB吗?

网友:
应该有usb转软驱接口线吧

网友:
3.5软驱已经是老古董了,楼主竟然有5.25软驱的需求,我很好奇。3.5的USB外置软驱马云家倒是有卖

网友:
5.25软驱要有12V的供电,而且跟3.5的软驱的接口不一样。

网友:
“你想”。。。就想想好了,除非愿意花很多钱请人定做。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FAT12

网友:
不能直接改,需要转接芯片,应该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
有 usb 转 fdd 模块 研究一下 可能行

网友:
问题不大,供电单独解决+一个IDE的USB硬盘盒而已。

网友:
是想搞个桌面摆件?

网友:
5.25寸软驱是12V供电的IDE口接口,网上有IDE转USB的易驱线,如果自己搞比较难,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这软盘里面还有啥?图片有点困难,文字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还用软驱?

网友:
宝上有usb软驱卖,买个拆开加12伏电源输入就可以

网友:
还不如折腾一个古董机,用完可以收藏。

网友:
有usb转ide光驱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就小学用过,楼主什么场景还要用到这玩意?

网友:
放弃吧,除非自己捣鼓一个出来。
真需要读5.25盘的资料,淘个古董电脑,
那盘还不一定读的出来。

倒是有苹果机的5.25软驱口转 sd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