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换温控器作业

楼主(2022-06-07):
老是用时控开关加交流接触器那个声音太响了,撸的温控器到了,换上后把老的拆开看看里面触点杠杆都磨出痕迹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换过

网友A:
一般温控都是调到位后基本不动了,你这个是时不时就调才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温控都是调到位后基本不动了,你这个是时不时就调才导致的吗

十几年了很少调温度也就冬天调高点夏天调低点,一年顶多调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