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BYA邦远数显850D热风枪

楼主(2022-06-07):
拆开,看到大气泵

电脑板做工还可以

主控芯片

网友A:
不错,新买就拆了,什么价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90%A8%E5%B8%9D850
和卡萨帝850D一样,应该是KSD的方案,
温度精准,挺好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新买就拆了,什么价

用卷后差不多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