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4056如何测试截止电压

楼主(2022-06-07):
正确测试方法就这样比较好,看到小白都不知道如何测试,有些是等到电池转灯后去测,就认为是正确的电压?有些是直接并电容,有些是电子负载,有些是把2脚电阻换成10k,总之此方法是效果最好的,
输入电压要高于4.2v,4.3-5.5比较好

使用方法,万用表接输出端,看电压到最高时(最高电压就是截止电压,此时红灯闪烁一下)慢慢回落,意思是在放电,等放完电又来第二波,大概10来秒,

电解2200uf,电阻200k,重点是电阻电容取值,高了低了都不好

这么好的方法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楼主:
屡试不爽,大家空闲时间可以试试,不要再等电池充满才去测电压了,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啊

网友:
看明白了,是用电容并电阻当电池。

网友:
感谢楼主,又让我学了一招!

网友A:
关键是你的表表,测量基准5.000000000000000V,显示是多少、、、、鸟?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表表,测量基准5.000000000000000V,显示是多少、、、、鸟?

又来这一套,你的5.0000000000000v还没校准好????

网友:
学了一招新方法。原先直接用电池实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来这一套,你的5.0000000000000v还没校准好????

我去!看成一家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首先得万用表准呀,

网友:
收藏了,好方法啊

网友C:
不错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你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看成一家了

高仿是容易混淆,看其它帖子时,正纳闷呢,怎么才进来就评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你抬杠

不会,现在的人都没那时间,

网友:
好办法,我就只测测空载的

网友:
反正我不需要这么精确,4.2上下不差太远就行

网友:
我家的傻充一般都是充到4.26

网友:
好方法,有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