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打印机保护墨盒使用方法及更深层次的研究

楼主(2022-06-07):
朋友一台hp tank310打印机说喷头不识别让我看看,我想着换个墨盒试试看是墨盒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换上后正常使用,说明他的墨盒坏了,然后我把墨盒拆下来再装我打印机上竟然用不了了,提示墨盒被保护,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功能,说实话有什么用我都不清楚,现在知道了,欲哭无泪,把墨盒拆下,不过打印机暂时也废了,不想买新的,就想着如何能使用,网上搜到一个用的是淘宝的转换贴,可是对这个打印机来说淘宝没这种东西。             然后开始思考墨盒保护的原理,我首先想到的是墨盒会跟主机验证,通过序列号,然后就改24芯片的序列号,然而并没有用。   论坛有大神说墨盒有类似保险丝的东西,没保护的墨盒是连接的,保护的是断开的,打印机检测到墨盒是断开的话会去查找墨盒的id,有id的话就能使用,于是直接把保护打印机的24芯片读出,写入我的打印机中,墨盒果然可以正常使用。   我感觉惠普所有的喷墨打印机墨盒保护都可以这样,前提是需要有保护墨盒打印机的24芯片数据。     再进一步,假如没有保护墨盒的24芯片数据如何使用被保护的墨盒,这个需要大家一起研究,假如能研究出来海鲜市场很多保护的低价墨盒就有购买价值了,我先抛砖引玉,我感觉图片上2处地方存的就是墨盒的id,但是这个跟墨盒印字有什么关系还需要大神来研究。

网友A:
打印机买的越便宜后期用起来越贵

网友:
你把有保护墨盒打印机的24芯片数据放出来,都按你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买的越便宜后期用起来越贵

小米599喷墨,墨盒加墨水,费用很低

网友B:
直接买EPSON自带连供的,不折腾那些事

网友C:
不买喷墨的就好了...

网友D:
HP自掘坟墓,直接用喷墨连供

网友:
我的老HP。自己抽风,开机就小车跑一边去,这是有次打印,突然抽了,后面就是那样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自掘坟墓,直接用喷墨连供

tank310就是自带连供,喷头已经打印了3万多张了

网友:
hp设计墨盒保护的目的是啥?提早报废你的墨盒,提早换?

网友:
tank系列有个设计缺陷,因为是连供,容易因连供管拉扯造成墨盒接触不好,无法识别墨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EPSON自带连供的,不折腾那些事

HP TANK系列也是连供,但是也还需要一个打印头才能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买喷墨的就好了...

彩色激光太贵,家用打印量不大的话,一般还是优先考虑喷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彩色激光太贵,家用打印量不大的话,一般还是优先考虑喷墨的。

家用不需要彩色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家用不需要彩色的吧???

孩子上学,健康码需要打印彩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孩子上学,健康码需要打印彩色版

真TMD垃圾,这帮人...

网友F:
根据楼主这段代码,找了hp1510和1112的固件,把1510这段代码复盖到1112的bin文件里再刷到1112,机器正常,校准下墨盒再读取1112的bin文件,发现刚才改的代码有些被打印机改回去了

网友:
现在喷墨打印机处处是厂家挖好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楼主这段代码,找了hp1510和1112的固件,把1510这段代码复盖到1112的bin文件里再刷到1112,机器正常, ...

通过这个方法1510的保护墨盒可以在1112上使用了?

网友:
还是直接改连供来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