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电阻阻值

楼主(2022-06-07):
请问这个电阻阻值!从左向右,黑棕黑银棕

网友:
你都能看出颜色来了,问下度娘很难吗

网友:
百度搜索5色环电阻阻值在线计算器

网友:
你已经学会抢答了

网友:
微信关注立创EDA 底下有个实用工具  里面电阻 电感查看 计算等等好多工具,照颜色输入就出来了

网友A:
黑棕黑银棕吧,0.10欧

网友B:
根据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来分析。

网友:
授之鱼,不授之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来分析。

非常感谢,网上查了下第一位是零,有点迷糊!还引起好多人烦感!

网友:
银色不可能是第二环,第二环代表数字,银色没有定义,银色只能代表乘数和误差。所以,我猜是 棕灰黑棕    黑?  18Ω   1%?哈哈 最后一个黑色,有可能代表电阻类型或者没有意义,当然这个可能性微弱,所以黑色第一环也是可以的哈哈010*0.01=0.1Ω,1%这个可能性更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棕黑银棕吧,0.10欧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有这玩意吗?

网友:
收藏一下我这个吧,应该比网上的都靠谱!哈哈

网友C:
色环,对于色弱的人来说是噩梦,对于色盲的人是灾难。贴片都已使用数字字母编码,为何体积更大的插件电阻很多使用色环?

网友:
0.1欧 1%,电流采样用,功率别买小了,看起来像是2w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色环,对于色弱的人来说是噩梦,对于色盲的人是灾难。贴片都已使用数字字母编码,为何体积更大的插件电阻很 ...

是不是感觉不如以前直接写数字的?哈哈,你得庆幸,现在贴片基本没有用色环的。

网友:
支持10楼。这个电阻还好,可按正常识别。这是一个电流取样电阻,所以对电阻的精度有要求,四环标识显然不能满足要求。5环标识产生了第一环为黑色的问题,让基本功还不扎实的楼主犯难了。没问题,多积累吧。以后还会遇到5环标识实际只有4环表示阻值与精度的等情况。当你对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电阻的E12、E24、E96进一步了解后,就能更好地判断它们了。
楼上好多坛友搬出了色环识别的程序等工具。其实,作为一名合格的电子爱好者,这些都应该刻在脑子里的。虽然现在通过手机等查起来比较方便,但跟大脑直接反应起来,还是要慢一拍的。同时也反映出你的基本功。

网友:
真的是没有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感觉不如以前直接写数字的?哈哈,你得庆幸,现在贴片基本没有用色环的。 ...

是滴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色环,对于色弱的人来说是噩梦,对于色盲的人是灾难。贴片都已使用数字字母编码,为何体积更大的插件电阻很 ...

对于圆柱形电阻,色环在各个方向都很方便读取数值,而读取圆柱体上面的数字必须旋转到相应位置才行,而且为了方便维修还必须将有字一面朝上焊接到电路板上,这样肯定会降低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