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如何利用手机摄像头

楼主(2022-06-07):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个播主,利用废旧手机的摄像头,加上一个蓝牙模块,再加上一个节能灯的降压板,就制作了一个可以直接插在插座上的监控摄像头。然后手机下载软件,可以在手机上利用蓝牙连接,查看摄像视频。看回复有说假的,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话求问用什么样子的蓝牙模块呀?是不是能通用各种手机摄像头?

网友A:
假的,需要视频处理芯片驱动摄像头,蓝牙只是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需要视频处理芯片驱动摄像头,蓝牙只是传输数据。

我也觉得,那个视频只说是蓝牙模块,也没说清型号。也看不清。

网友B:
蓝牙速度也不够看视频呢

网友:
可以安装海康出的app软件,手机连接路由器,然后另外一个手机电脑远程观看

网友C:
应该是wifi图传模块,而不是蓝牙模块

楼主:
这是视频里的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wifi图传模块,而不是蓝牙模块

我上传了视频时的截图,麻烦看下是WIFI图传模块吗?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ESP32模块,驱动一个像手机摄像头一样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ESP32模块,驱动一个像手机摄像头一样的摄像头

我发了视频截图了,麻烦看下。谢谢

网友:
图片上的确是蓝牙模块,似乎是HC05,蓝牙串口模块
摄像头难道是串口?
感觉不可思议 而且这种模块通信速率也就20K最多了,用做摄像头卡成狗

网友A:
看看吧,这是卡录,没有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这是卡录,没有蓝牙,

谢谢,这个卡录是不是就和行车记录仪差不多了?而且没有WIFI或蓝牙功能?

网友E:
两条线还可以理解为可能是纯供电无线发射的特工设备。4条线,尤其还写着RX/TX那肯定就是假的!。。。换句话说,如果4条线能搞定,为毛大厂都还在用排线,那些海量研发经费请的工程师都不如这个拍假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条线还可以理解为可能是纯供电无线发射的特工设备。4条线,尤其还写着RX/TX那肯定就是假的!。。。换句话 ...

懂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卡录是不是就和行车记录仪差不多了?而且没有WIFI或蓝牙功能? ...

航模用的录像,自然没有WIFI或蓝牙功能,只能用4G手机模块,或者发射模块

网友:
蓝牙查看监控啊!得远程监控才给力。如果手机是好的,可以通过软件两部手机进行操作。我找找哈,忘了啥软件。

网友:
手机摄像头不可能,他用的可能是笔记本摄像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速度也不够看视频呢

诺鸡鸭时代蓝牙作为视频载体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