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遇上假颗粒如何配主控?

楼主(2022-06-07):
有兄弟说这不是英特尔的,BGA316,可能是三星或者海力士的

网友:
假的,是三星的

网友A:
INTEL比三星好吗?为何要冒INTEL呢?看ID选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比三星好吗?为何要冒INTEL呢?看ID选版本吧

好像三星的BGA316颗粒也不好配主控板

网友:
内部是三星的晶圆,大概率是SSv2,8ce,可以上3281N开低格,开出来预计写50读90的样子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三星的2D TLC,16nm或14nm,也是8CE,可以上3268M 316的板子,速度一般,写30-40,读120左右

网友C:
总之先上板子或者测试架看看吧

网友D:
按照传统艺能,这种假标颗粒,一般只是简单的覆盖一层,刮一刮,然后下面那层原厂的标识,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三星的2D TLC,16nm或14nm,也是8CE,可以上3268M 316的板子,速度一般,写30-40,读120左右 ...

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之先上板子或者测试架看看吧

业余小白一枚哪来的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传统艺能,这种假标颗粒,一般只是简单的覆盖一层,刮一刮,然后下面那层原厂的标识,就出来了 ...

哦??这样?????那又有事做啦

网友:
推测是刮刮乐,不想刮的话就上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