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tf卡修复,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06-07):
这货质保5年之久,于是在用了7.5年后,终于坏了!

JD原价99,2014年10月,最后的原产高速卡,读90写30。放在HM1手机置换内存用,一直到2016.10手机淘汰,tf卡一直在当EMMC用

拆下后,就换到了萤石摄像头上,一直用到今天,总寿命7.5年

和很久以前的2G一样,有触点但是全度娘搜不出教程,
mformat(tf卡修复工具)  2.0 中文版,这个提示第一步,修复注册表。偶尔能出个磁盘图标。大部分时候连图标都没有。

网友:
没啥用了,不要折腾了,内存卡价格目前处于低位,快入手吧。某东选大牌子,10年质保起步的。

网友:
手上一张sandisk,十几年了,依然还好。

网友:
寿命到了,该买就得买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我还是想折腾试试,有空打下电压阻值,看有没有希望

网友:
这个可以修复吗

网友A:
如果能找到对应脚位的U盘主控板,可以开nand定义续命

网友B:
所谓的修复全是浪费时间,只能修复软故障,如果是硬故障根本没法修复,之前32G内存卡坏了,搜了一大把工具,全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修复全是浪费时间,只能修复软故障,如果是硬故障根本没法修复,之前32G内存卡坏了,搜了一大把工具 ...

谢谢,我只是不相信东芝卡会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找到对应脚位的U盘主控板,可以开nand定义续命

是啊,不过就是有,也不至于去焊接16G了,做成钥匙扣吧

网友C:
手上不少坏卡,品牌山寨都有,全部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不少坏卡,品牌山寨都有,全部搞不定。

好的,我已放弃,某多多上买了磊科、雷克沙、铠侠的64G,俩摄像头,一个记录仪把原来的16G老卡都换了,不知道现在这些40不到的卡,连续读写能撑多久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