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索尼CD随身听D-EJ615

楼主(2022-06-07):
索尼的一款低端机器,淘了很久了,不通电。也不会修理,拆开给大家看看。

外观战斗成色。

开盖。

上盖液晶屏用排线和主板连接。

光头。

主板元件特写。
谢谢观赏!

网友:
低端的也很不错了,你看看我曾经拆的那个国产低端货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
这个我居然有 不过我的不是垃圾堆了来的

网友:
手机的效果比这SONY好。

网友:
低端货也足够精华

网友A:
国产的中端也不一定比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中端也不一定比得上

自信一点  国产高端也比不上。

网友:
伊娜和吉尼康电容,不错,

网友B:
不是不通电 是面板按键失灵 解决办法1使劲按 2找一条线控

网友:
淘这个,拼的是运气啊!

网友:
其实一般CXD3027的机子是支持G-PRODECTION的,

居然舍得给一块内存做缓冲,再后来的机子,就没有内存了。

这机子我有一个,拆光头给E770了,元件应该都好的。

网友:
老古董了 我的随身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通电 是面板按键失灵 解决办法1使劲按 2找一条线控

高手啊。拆开面板确实是按键接触不良!现在不读碟,怎么清洗光头啊?

网友:
国产的做工比这个差远了。这个,你说是低端,就算是低端吧,都这么让人叹为观止!!!慢慢检查问题,修好吧。珍藏起来,嘿嘿。

网友(2022-09-27):
不是说不支持国产,而是整个产业链,君不见PCB上大大小小的芯片都是索尼、东芝、OKI么,国内以前没人做这个,现在更没人做这些。国产就是一噱头与情怀。还是商业化的国际产品才是正道。

网友(2022-12-27):
当年流行的东西,现在看着也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低端机做工用料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