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山进ATS-909x收音机

楼主(2022-06-07):
山进ATS-909X,悲剧的摔到地上把音量纽摔断了,电池也不供电了,之前拆开理了一下电池盒,最近又挂了
看到过一个909X2的拆机,好像有些改进,外壳还是太单薄

主板和按键是右下排线,拆开很难装回去,X2改了直接是触点

主板正面
右边电位器断了,右上是中波天线的壳子线焊在背面
下面是电池盒4节五号电池,有个开关可以选1.5伏或者1.2伏充电电池,电池壳上有个热敏电阻,白色的导热脂
左上角拉杆天线接口,外置天线插座,一排各种电感匹配阻抗?

底壳拆开主板背面

中波AM磁棒天线

网友:
做工很好,电位器旋柄断了?

网友:
做工秒德生一条街

网友A:
现在德生 山进那个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德生 山进那个质量好?

FM效果都差不多,中波短波数字机接受感觉都差不多,关键看干扰多不多,天线好不好架,小机器配上好天线不错,但是小机器貌似很少给设计外接天线的

大收音机感觉不如直接搞个电台玩,数字电台带各种功能,显示操作都比各种收音机好多了

网友:
山进电子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座落在东莞市,总公司在台湾,主要生产及销售多品种收音机。
04年的老厂了,规模挺大的,经常在山进前面经过。

网友:
改了锂电池没有

网友B:
听说有一种胶水可以粘天粘地粘大炮

楼主:
没有,镍氢充电能用很久,感觉不怎么耗电,体积大又不怎么结实只能放家里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一种胶水可以粘天粘地粘大炮

塑料很难粘,杆再粗一点环氧树脂可能可以粘住,试了502不行,塑料都融了粘不住

网友:
曾经想买的机机,可手里的DE1103很久没开过了

网友:
现在的电台卖药广告还是太多,几乎不能听了

网友:
做工是真工整

网友:
山进这做工真不错比德生好些

网友:
做工真不错比德生好

网友:
好机器,楼主买了多长时间?

网友:
宝岛得到小日的真传,学得有模有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