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首拆?索尼CD随身听D-EJ2000拆解

楼主(2022-06-07):
本来不打算拆,全好用的的机子,淘来有几个月了也没怎么听,二手卖的也不便宜,奈何网上找不到拆解图,手痒拆给大家看看:

外观,据说是镁合金外壳,的确很轻,可惜外观有明显的划痕和氧化痕迹。

上盖两个连接轴各有一颗螺丝,拧下来找一个角度就能取下。

主体外壳就好拆了,拧下螺丝后沿缝隙很容易撬下来,卡扣不紧。

外接电池盒和电源的小板。

正面元件密密麻麻。

光头特写,用的超薄电机。

板子背面。

芯片特写。
谢谢观赏!

网友:
高清大图不错。

网友:
好东西啊 我喜欢

网友:
当时都是非常好的产品。

网友A:
这拍的   看着舒服

网友:
相当年的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当年不便宜

网友:
当年很贵的

网友:
我有一台D-EJ700不过后来给我摔的快散了 现在还能听

楼主:
据说是2002年旗舰。时间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拍的   看着舒服

我也是最近发现手机微距比数码卡片好太多,现在发帖已经弃用卡片机了。

网友:
手里有一个松下 cd机  次旗舰,满满的回忆

网友B:
索尼,松下后期的机子都没有独立DAC,虽然参数上没多大区别,但总觉得会差一点,当然好处是省电。

松下在机械做工觉得好一些,整体观感也好一些,设计一步到位,但是细节做的不好,想后期的CT790,CT590也算旗舰了,居然还有底噪,电机启动的时候噪音明显,相对来说松下的光头耐用一些,应该是跟结构有关。

索尼设计有些乱,同一个型号的机子能有几块板子,在E500,700,800以及分支的705,805,808等机型中,设计明显严重失误:显示,按键排线居然放在开仓开关这里,距离后面太远,导致排线太长,也更容易断,还有电路上居然加一块小板子,明显是后期修补BUG外挂的。

这两家用料都很下本,90年代开始就除了音频及少数滤波用电解,其他大量用钽电容,这也导致他们的机子经久不坏,声音也中规中矩,反正比现在新出的同价位无损播放器好听;特别索尼,在调音这一块还是有点技术的。

我经过一番买卖,手里积累了松下CT590,索尼E800,E808,E505,E554,索尼留的多,主要看中独立DAC,无限接近他家的旗舰机777---就少了无刷电机,还有耳放功率略小。

网友:
这东西最好少拆,排线断了就完蛋了,配不上

网友:
一节电池的感觉音质都一般,想想D50那玩意都要4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索尼,松下后期的机子都没有独立DAC,虽然参数上没多大区别,但总觉得会差一点,当然好处是省电。

松下在 ...

当年这台机器价格不菲啊,那时候我很小,每次进商场看着这台机器就流口水,当年号称最轻最薄,但是评测说这台机声音闷,本来也想在小黄鱼上收一台珍藏,但是一想算了,CD碟片都没有了,我感觉音质应该没现在的国砖好,毕竟在当年音质算很好,当年只有MP3和磁带的情况下,CD确实是高级货

网友:
老机子大多不读碟,是否换光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松下后期的机子都没有独立DAC,虽然参数上没多大区别,但总觉得会差一点,当然好处是省电。

松下在 ...

老烧友了啊,松下不死光头确实不是吹的,手里淘的CD机就松下的全部秒读,索尼的老鸡非常拉胯,好在大部分光头比较好配。1bit DAC 听来听去还是索尼的老鸡好听,就是电解电容基本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这台机器价格不菲啊,那时候我很小,每次进商场看着这台机器就流口水,当年号称最轻最薄,但是评测说 ...

记得当年学校运动会,蹭听班里一土豪同学的CD机,记得是松下的,那一耳朵当时真的感觉就是天籁之音啊,要知道当时我手里只有国产杂牌磁带随身听,那种震撼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