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规格镇流器,不同品牌功耗却不同,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06-08):
同样都是100V 32W 环形灯管的电感镇流器,日立标注总功率48W,电流0.9A;而松下的总功率却标注40W,电流0.65A,经过我的实际测试,确实如此…请问中国国内同样规格的镇流器,不同品牌中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保留功率余量,正常哦!

网友:
个人觉得有可能,因为不同品牌的用料都有区别

网友:
品牌的力量

网友A:
什么叫规格一样?外形一样,但参数不一样,当然功率就不一样了。比如样子大小一样的两个电感,电感量不一定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规格一样?外形一样,但参数不一样,当然功率就不一样了。比如样子大小一样的两个电感,电感 ...

我看了下,松下一次侧线圈和二次侧线圈确实不一样大;日立的是一次侧线圈和二次侧线圈一样大的。但问题是这俩都是用于同一种规格灯管的,为何参数相差那么多??

网友B:
测试的过程、、、、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过程、、、、没有图。

日立的测试参数图

网友C:
漏感不同,抗短路能力也不同,消耗功率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感不同,抗短路能力也不同,消耗功率也不同。

那么这两个哪个设计比较好一点呢?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们的回复,学习下。

网友:
消耗功率不同,作用不同,那买的时候,哪一个更好一点?

网友:
一辆4吨负重的汽车,你设计成5吨或者装8吨都没问题,但不能设计成只能装3吨的。

网友D:
一只相同额定伏安(视在功率)的变压器,富余量大的,体积就大些,铜线也粗些,富余量小的体积就小些,铜线也细些。设计标准不同,效果就不同。

网友:
国内市场上的标注似乎很随意

网友:
这都是咱有的知识盲区,我现在知道的就是U=I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只相同额定伏安(视在功率)的变压器,富余量大的,体积就大些,铜线也粗些,富余量小的体积就小些,铜线 ...

那么为什么日立设计如此大的余量,镇流器损耗都接近20W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日立设计如此大的余量,镇流器损耗都接近20W了!

那是视在功率,不是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视在功率,不是有功功率。

看铭牌,同样都是30W+32W环形灯管的灯具,30W镇流器参数都是正常的,0.61A 35-36W,松下标注消费电力67.5W,入力电流1.26A,可是日立却标注消费电力80W,入力电流1.5A,并且功率计都测出来了!

网友:
同样都是100V 32W 环形灯管的电感镇流器,日立标注总功率48W,电流0.9A;而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