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音响右边响左边不响,哪的问题?

楼主(2022-06-08):
左前门左后门都不响。应该不是车机或者设置问题,换了一个车机问题依旧。

补充内容 (2022-6-11 00:49):
一开始是偶尔所有喇叭完全不响,后来发展成左前门左后门一直不响,右侧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线束,车机出来的到喇叭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A:
重要看门连接的地方和喇叭上的接口,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扩大机都换了还是一样,那就是线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看门连接的地方和喇叭上的接口,可能接触不良

这台车改过音响,我怀疑是棕色电源插头后面一坨胶布里面的线束接触不良。

网友B:
门套管里的线断了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台车改过音响,我怀疑是棕色电源插头后面一坨胶布里面的线束接触不良。
...

拆开看一下,有条件就上錫加热缩管。如果知道哪个主架喇叭+-线的话上万用表测一下喇叭阻值,太大就是接触不良,无穷大就是门和车身连接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有条件就上錫加热缩管。如果知道哪个主架喇叭+-线的话上万用表测一下喇叭阻值,太大就是接触 ...

音响一开始是偶尔所有喇叭完全不响,后来才发展成左前左后一直不响,右侧一直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套管里的线断了也会出现这问题

导航后面棕色插头这一包线都是这样被并过线,后来又拆走了,缠的胶布。还没全拆开看,但是估计这里应该不会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有条件就上錫加热缩管。如果知道哪个主架喇叭+-线的话上万用表测一下喇叭阻值,太大就是接触 ...

早就想把门板拆开检测一下。但是据说大众门板没点技巧和经验容易拆坏,一直没敢下手。车是帕萨特2014。